楼主(2010-12-25):
就是一个立体存储单元,要用高速脉冲控制两台电机分别x、y轴运行,要怎么把HDEF和HSC以及PLS这三个指令结合起来,还有那个中断指令需要么,如果需要的话又有什么用?真的不懂,望指教。下面是立体存储单元中资料不懂得部分:

Q0.0    步进驱动器    控制X轴步进电机工作      CP:步进电机旋转信号
                                                               DIR:步进电机旋转方向信号

Q0.1    步进驱动器    控制Y轴步进电机方向     CP:步进电机旋转方向
                                                               DIR:步进电机旋转方向信号

那个CP和DIR在程序编程的时候怎么设置的?望各位指教!

网友A:
西门子200的脉冲 PTO 0对应Q0.0,PTO 1对应Q0.1 CP  DIR信号自己随便设。可以用HSC来做位置反馈,用HSC的当前值等于预设值中断来停止PTO的输出。其实只要保证步进电机不丢步完全没必要用高计,直接发预定的脉冲不就完了,精度要高用伺服啊。

楼主:
对不起,我漏了说那两台电机都是伺服电动机。

网友B:
伺服更不需要用高数计数了。
关于那个脉冲有向导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C:
西门子控制伺服不大好控制,我这边有台湾永宏PLC,单机最多可以控制4轴哦有兴趣加QQ:1012351099
高速处理
●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具8种运作模式(U/D,U/D×2,K/R,K/R×2,A/B,A/B×2,A/B×3,A/B×4),计数频率可达920KHz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计数频率总和8KHz

●12组32位元硬体循环计数器,具3种操作模式(U/D,K/R,A/B),每组计数频率可达20KHz

●5组0.1ms高速计时器,其中4组为32位元,1组为16位元

●16点/32种外部中断输入

●输入点可规划捕捉功能

●4点PWM输出,具1/100或1/1000解析度,频率可达72Hz~18.432KHz或720Hz~184.32KHz

通讯界面
●最多5个通讯口(RS232、RS-485、USB、Ethernet),最高通讯速率可达921.6Kbps

●智慧型ASCII/RTU界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透过Modem或Ethernet可作海内外的远方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CII主/从通信协定

●选购Ethernet可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他周边连结的功能

NC定位功能

●单机最大4轴脉冲输出,最高频率可达920KHZ,并具3种运作模式(U/D,K/R,A/B)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

●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PLC+NC一体,阶梯程序语言提供便利、专用的NC定位程序语言

●可多轴同动及提供直线补间(直线插补)运动控制及定位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温度量测与控制
●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Pt-100、Pt-1000RTD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

网友D:
最好能把实现的动作说下  大家好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