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我这使用了一台西门子S7-200 CPU224XP的PLC,使用了一个模拟量输出端子“V”,从此端子引出一根线接ABB变频器的AI1,作为主机速度给定,我想问一下,模拟量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就是PLC里面给定一个数值,将数值转换成一定比例关系的模拟量
数值变化,输出的模拟量也变化,那变频器的速度也跟着变化

网友B:
0~10V电压给变频器;

网友C:
给AQW里写0-32000,输出对应为0-10V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D:
怎么会是一根线呢? 最少是2根线啊。

正如楼上几位朋友说的,在对应的AQW内输入对应该的值就可得到对应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