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零地线

楼主(2010-12-25):
零地线经常遇到 新手易槁混 老手也不易说清 简单可否这样说 零线是工作回路 地线是保护回路 标示不同 颜色衣同 不可混用 对有漏电开关回路不可合用连接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还不周全 望坛友给些周全简介 共同交流

网友A:
基本就是这样 别忘了零线也有保护零线

网友B:
1 保护接地
       保护接地是指将电气装置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接地装置连接起来,以防止该部分在故障情况下突然带电而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1.1保护接地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如果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接地,当设备带电部分某处绝缘损坏碰壳时,外壳就带电,其电位与设备带电部分的电位相同。由于线路与大地之间存在电容,或者线路某处绝缘不好,当人体触及带电的设备外壳时,接地电流将全部流经人体,显然这是十分危险的。  采取保护接地后,接地电流将同时沿着接地体与人体两条途径流过。因为人体电阻比保护接地电阻大得多,所以流过人体的电流就很小,绝大部分电流从接地体流过 (分流作用 ),从而可以避免或减轻触电的伤害。  从电压角度来说,采取保护接地后,故障情况下带电金属外壳的对地电压等于接地电流与接地电阻的乘积,其数值比相电压要小得多。接地电阻越小,外壳对地电压越低。当人体触及带电外壳时,人体承受的电压 (即接触电压 )最大为外壳对地电压 (人体离接地体 20m以外 ),一般均小于外壳对地电压。  从以上分析得知,保护接地是通过限制带电外壳对地电压 (控制接地电阻的大小 )或减小通过人体的电流来达到保障人身安全的目的。  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保护接地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该系统中,当设备发生碰壳故障时,便形成单相接地短路,短路电流流经相线和保护接地、电源中性点接地装置。如果接地短路电流不能使熔丝可靠熔断或自动开关可靠跳闸时,漏电设备金属外壳上就会长期带电,也是很危险的。

1.2 保护接地应用范围  保护接地适用于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阻抗接地的系统。对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农村低压电网和由城市公用配电变压器供电的低压用户由于不便于统一与严格管理,为避免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混用而引起事故,所以也应采用保护接地方式。在采用保护接地的系统中,凡是正常情况下不带电,当由于绝缘损坏或其它原因可能带电的金属部分,除另有规定外,均应接地。如变压器、电机、电器、照明器具的外壳与底座,配电装置的金属框架,电力设备传动装置,电力配线钢管,交、直流电力电缆的金属外皮等。  在干燥场所,交流额定电压 127v以下,直流额定电压 110v以下的电气设备外壳;以及在木质、沥青等不良导电地面的场所,交流额定电压 380v以下,直流额定电压 440v以下的电气设备外壳,除另有规定外,可不接地。

1.3 保护接地电阻  保护接地电阻过大,漏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就较高,触电危险性相应增加。保护接地电阻过小,又要增加钢材的消耗和工程费用,因此,其阻值必须全面考虑。  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阻抗接地的低压系统中,保护接地电阻不宜超过 4ω。当配电变压器的容量不超过 100kva时,由于系统布线较短,保护接地电阻可放宽到 10ω。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 (沙土、多石土壤 ),保护接地电阻可允许不大于 30ω。  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低压系统中,保护接地电阻必须计算确定。

2   保护接零

2.1 保护接零的作用及应用范围  由于保护接地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就采用保护接零。即将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金属导体与系统中的零线连接起来,当设备绝缘损坏碰壳时,就形成单相金属性短路,短路电流流经相线——零线回路,而不经过电源中性点接地装置,从而产生足够大的短路电流,使过流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切断漏电设备的电源,以保障人身安全。其保安效果比保护接地好。  保护接零适用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系统。在该系统中,凡由于绝缘损坏或其它原因而可能呈现危险电压的金属部分,除另有规定外都应接零。应接零和不必接零的设备或部位与保护接地相同。凡是由单独配电变压器供电的厂矿企业,应采用保护接零方式。

2.2 重复接地  运行经验表明,在接零系统中,零线仅在电源处接地是不够安全的。为此,零线还需要在低压架空线路的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进行接地;在电缆或架空线路引入车间或大型建筑物处,也要进行接地 (距接地点不超过 50m者除外 );或在屋内将零线与配电屏、控制屏的接地装置相连接,这种接地叫做重复接地。  如果短路点距离电源较远,相线——零线回路阻抗较大,短路电流较小时,则过流保护装置不能迅速动作,故障段的电源不能即时切除,就会使设备外壳长期带电。此外,由于零线截面一般都比相线截面小,也就是说零线阻抗要比相线阻抗大,所以零线上的电压降要比相线上的电压降大,一般都要大于 110v(当相电压为 220v时 ),对人体来说仍然是很危险的。  采取重复接地后,重复接地和电源中性点工作接地构成零线的并联支路,从而使相线——零线回路的阻抗减小,短路电流增大,使过流保护装置迅速动作。由于短路电流的增大,变压器低压绕组相线上的电压相应增加,从而使零线上的压降减小,设备外壳对地电压进一步减小,触电危险程度大为减小。  在无重复接地的情况下,当零线断线且在断线处后面任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短路时,会使断线处后面所有接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均接近于相电压 (断线处前面接零设备外壳对地电压近似于零 ),这是很危险的。  在接零系统中,即使没有设备漏电,而是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就有电流,从而零线上就有电压降,它与零线电流和零线阻抗成正比。而零线上的电压降就是接零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在无重复接地时,当低压线路过长,零线阻抗较大,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即使零线没有断线,设备也没有漏电的情况下,人体触及设备外壳时,常会有麻木的感觉。采取重复接地后,麻木现象将会减轻或消除。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接零系统中,必须采取重复接地。重复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当配电变压器容量不大于 100kva,重复接地不少于 3处时,其接地电阻可不大于 30ω。零线的重复接地应充分利用自然接地体 (直流系统除外 )。

楼主:
由浅谈引发于了深谈很好
ALFER01你好 本来随便浅谈一下零地线 热心的你详细而认真的引用了及完整的介绍资料 佩服 重温了基础知识 谢谢

网友C:
这个还真的比较麻烦啊

网友D:
工作接零,保护接零,新手是需要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