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请问各位老师,旋转编码器的分辨率怎么看?台达的旋转编码器,其解析度指的是不是分辨率?

网友A:
增量式一般标是有多少脉冲/圈;
绝对式是二的几次方;

网友B:
一般会直接会给参数的,如131072/转。也有如3000/转的。

网友C:
台湾和大陆,对于同一事物,往往叫法不一样,很烦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湾和大陆,对于同一事物,往往叫法不一样,很烦人啊。
其实意义都差不多

网友E:
像1024,1000,2000,2048,这些特殊的数字一看就是每转脉冲数

网友F:
一般会直接会给参数的,如131072/转。也有如3000/转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我现在是把解析度当作分辨率。600PPR应该就是每分钟600个脉冲。

网友H:
解析度也叫分析率。

你的理解没有错。

网友I:
把电机反拖500rpm,通过示波器看A信号一个周期的频率 500/60再乘以分辨率就等于A信号一个周期的频率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把解析度当作分辨率。600PPR应该就是每分钟600个脉冲。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K:
注意是**脉冲/圈,不是**脉冲/分钟!

网友L(2011-02-08):
***P/R

p是脉冲 R是转

一般的编码器上都有

   比如说1024P/R

那就是一转是1024个脉冲

网友M(2014-01-17):
引用 网友I:
把电机反拖500rpm,通过示波器看A信号一个周期的频率 500/60再乘以分辨率就等于A信号一个周期的频率

网友N:
這些詞都是翻譯過來的 無關台灣或大陸 事實在台灣習慣上都用原文較多

PPR=CPR=P/R =C/R

你若想進來這行業 那就去熟習他的習慣用語 會抱怨是各人程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