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显示,求高手啊~

楼主(2010-12-25):
本人初学菜鸟,自学51单片机,看的是何利民教授那本书,最近正做到LED显示器的实验,书上有些东西看不懂,网上搜到了这个论坛,貌似人气还不错,希望各位高手指示指示哈大概是51连8155,然后8位7段显示,图和程序都在附件里边。红字是我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谢啦O(∩_∩)O~

楼主:
还有2个问题:①我不知道怎么把要显示的数字装入78H开头的缓冲区
②就是这个程序的效果是不是把要显示的数字显示到8个位上,然后就一下熄灭了?因为他有句是:判断八位显示完,然后就直接RET了

楼主:
那个LD1的RET是返回到哪里去??理论上应该回到第四行程序,重复刷新以保持LED常亮啊,但是这时候SP肯定不是在那里吧,因为前面调用ACALL改了SP

网友A:
不知道例子的前后具体情况.
LD1:ret应该是返回到调用这个子程序的下一句.这只是个显示的子程序,应该在主程序或别的子程序调用的.不过,再次调用要不要初始化8155,具体不知了.

楼主:
那怎么把要想显示的东西放入缓冲区呢
直接在前面MOV 78H,#1
MOV 79H,#2
............
MOV 84H,#7
这样可以么

网友A:
还是那句话,不知道具体情况,前因后果.
很多写书的老师,觉得学生都懂,写出来的都是分段的子程序,又交代不清承前启后,很少给出完整的可编译执行的程序.我在学校的时候,也觉得理解很费劲,搞不明白,这么一段,怎么能执行呢?真希望那些当教授的,从初学的出发写书.简单的逻辑--我要会了,干嘛还买您老的书来看啊?
不过也帮你回答一下.你可以在代码里mov;也可以在数据段或者数据块里db,编译器自动给你填入,填入的数据也可以在反汇编里或者内存里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