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5):
请问各位大侠直流电流表和分流器怎么接,我是个菜鸟!

网友A:
电流表头跟分流器并联后再跟跟负载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头跟分流器并联后再跟跟负载串联。。

正确

网友C:
接线如图,注意二点,一是分流器引出线有正负极性,二是表计与分流器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