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求解!!

楼主(2010-12-26):
1。用万用表测量时,若不知道被测对象的大小,应将转换开关放在(         )量程位置,视指针的偏转角度再逐步(         )量程。
2。交流耐压试验中,若发现电压表指示(       ),电流表指示(       ),或被测物体发出不正常的响声,冒烟及放电等现象,应(         )检查不正常原因。
3。可燃性气体检测器和有毒气体的安装位置如何确定?
4.孔板的取压方法,其中有一个是理论取压,这个理论取压是什么取压方式?
5.蒸汽伴热应符合哪些条件?
6.串级调节系统是如何实现对非线性特性进行补偿的?

网友A:
若事先不知道被测量的大小,应先选用最大量程试测,再逐步换用适当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