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各位大师,我想做一个PID控制,但我按书上说的做了很久也没做好,有哪位朋友做过,可以给我一个实例吗?

网友A:
多看看手册,讲得很清楚

网友B:
按照编程手册上的依葫芦画瓢

网友C(2011-05-12):
与楼主有同样的问题
我现在也在用FX2N的PID控制,PID指令通过设置后有输出了,但是呢   输出值会由偏差值一直增加到最大值32767. 这里参数Kp=1,Ki=Kd=0,输出值应该为偏差值,但是输出值从开始的偏差值一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