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的变频控制

楼主(2010-12-26):
我用施耐德58的变频器控制一台风机,设置自由停车方式,当运转命令取消后,风机靠惯性继续旋转,再加上运转命令,风机会加速停止然后加速运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是在惯性旋转的速度上加速运转才对的,请各位指导一下,应调整那些参数。

网友A:
你要启用速度追踪功能就可以的!

网友B:
没错,这种操作其实是“再启动”,也就是风机还没有停稳,就又操作启动按钮了。变频器会停止以后,再启动。这是软件设计问题,如果你设置了“捕捉再启动”功能,就不会完全停止以后再启动加速。而是直接“捕捉再启动”了。

这个“捕捉再启动”功能,是西门子变频器的称呼,施耐德怎么称呼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功能肯定是有的。这是变频器通用的一种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