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6):
各位老师傅们,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有个AB550 2711-B5A2的触摸屏我想把程序备份下来,可是编程线找不到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用哪种通讯方式。能否告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上面不是有DH-485和RS-232接口么,试试。ETHERNET接口更为简便。使用RSLINX,设置通讯参数,建立连接,OK。UPLOAD!

楼主(2011-01-28):
我问过AB的技术支持了是用1747-pic电缆。可需要原装的,仿造的只能对PLC通讯。有知道的还请支招!在此谢过了。

网友B(2011-10-02):
我也要找这个电缆,

网友C:
特价供应AB PLC SLC 500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46-A10 1746-A13 1746-A4 1746-A7 1746-BAS 1746-BAS-T 1746-C16 1746-C7 1746-C9 1746-FIO4I 1746-FIO4V 1746-HS 1746-HSCE 1746-HSCE2 1746-HSRV 1746-HSTP1 1746-IA16 1746-IA4 1746-IA8 1746-IB16 1746-IB32 1746-IB8 1746-IC16 1746-IG16 1746-IH16 1746-IM16 1746-IM4 1746-IM8 1746-IN16 1746-INT4 1746-IO12 1746-IO12DC 1746-IO4 1746-IO8 1746-ITB16 1746-ITV16 1746-IV16 1746-IV32 1746-IV8 1746-N2 1746-N3 1746-NI16I 1746-NI16V 1746-NI4 1746-NI8 1746-NIO4I 1746-NIO4V 1746-NO4I 1746-NO4V 1746-NO8I 1746-NO8V 1746-NR4 1746-NR8 1746-NT4 1746-NT8 1746-OA16 1746-OA8 1746-OAP12 1746-OB16 1746-OB16E 1746-OB32 1746-OB32E 1746-OB6EI 1746-OB8 1746-OBP16 1746-OBP8 1746-OG16 1746-OV16 1746-OV32 1746-OV8 1746-OVP16 1746-OW16 1746-OW4 1746-OW8 1746-OX8 1746-P1 1746-P2 1746-P3 1746-P4 1746-P5 1746-P6 1746-P7 1746-QS 1746-QV 1746-RT25B 1746-RT25C 1746-RT25G 1746-SIM 1747-ACN15 1747-ACNR15 1747-AIC 1747-ASB 1747-BA 1747-BAJMPR 1747-BSN 1747-C10 1747-C11 1747-C13 1747-C20 1747-CP3 1747-DCM 1747-DPS1 1747-DTAM-E 1747-DU501 1747-FC 1747-KE 1747-KFC15 1747-KY1 1747-L20A 1747-L20B 1747-L20C 1747-L20F 1747-L30A 1747-L30B 1747-L30C 1747-L40A 1747-L40B 1747-L40C 1747-L40E 1747-L40F 1747-L511 1747-L514 1747-L524 1747-L531 1747-L532 1747-L541 1747-L542 1747-L542P 1747-L543 1747-L543P 1747-L551 1747-L552 1747-L553 1747-L553P 1747-M1 1747-M13 1747-M15 1747-M2 1747-M5 1747-MNET 1747-NP1 1747-OS302 1747-OS401 1747-PBASE 1747-PIC 1747-PSD 1747-PTA1E 1747-RL302 1747-RL401 1747-RL501 1747-SCNR 1747-SDN 1747-SN 1747-UIC
============================================
AB PLC controllogix5000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56-A10 1756-A13 1756-A17 1756-A4 1756-A7 1756-BA1 1756-BA2 1756-BATA 1756-BATM 1756-CFM 1756-CN2 1756-CN2R 1756-CP3 1756-CPR2 1756-DH485 1756-DHRIO 1756-DMD30 1756-DMF30 1756-DNB 1756-DPALEN 1756-ENBT 1756-EWEB 1756-HSC 1756-HYD02 1756-IA16 1756-IA16I 1756-IA32 1756-IA8D 1756-IB16 1756-IB16D 1756-IB16I 1756-IB16ISOE 1756-IB32 1756-IC16 1756-IF16 1756-IF4FXOF2F 1756-IF6CIS 1756-IF6I 1756-IF8 1756-IG16 1756-IH16I 1756-IH16ISOE 1756-IM16I 1756-IN16 1756-IR6I 1756-IT6I 1756-IT6I2 1756-IV16 1756-IV32 1756-JMPR 1756-L55 1756-L55M12 1756-L55M13 1756-L55M14 1756-L55M16 1756-L55M22 1756-L55M23 1756-L55M24 1756-L60M03SE 1756-L61 1756-L61S 1756-L62 1756-L62S 1756-L63 1756-LSP 1756-M02AE 1756-M02AS 1756-M03SE 1756-M08SE 1756-M12 1756-M13 1756-M14 1756-M16 1756-M16SE 1756-M22 1756-M23 1756-M24 1756-N2 1756-OA16 1756-OA16I 1756-OA8 1756-OA8D 1756-OA8E 1756-OB16D 1756-OB16E 1756-OB16I 1756-OB16IS 1756-OB32 1756-OB8 1756-OB8EI 1756-OB8I 1756-OC8 1756-OF4 1756-OF6CI 1756-OF6VI 1756-OF8 1756-OG16 1756-OH8I 1756-ON8 1756-OV16E 1756-OV32E 1756-OW16I 1756-OX8I 1756-PA72 1756-PA75 1756-PA75R 1756-PAR2 1756-PB72 1756-PB75 1756-PB75R 1756-PBR2 1756-PC75 1756-PH75 1756-PLS 1756-PSCA2 1756-STRT4 1756-SYNCH 1756-TBCH 1756-TBE 1756-TBNH 1756-TBS6H 1756-TBSH 1756-TC15 1757-ABRIO 1757-BEM
===========================================

AB PLC MicroLogix1000/1200/1500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61-CBL-AC00 1761-CBL-AM00 1761-CBL-AP00 1761-CBL-AS03 1761-CBL-AS09 1761-CBL-HM02 1761-CBL-PM02 1761-HHM-K08 1761-HHM-K64 1761-HHP-B30 1761-L10BWA 1761-L10BWB 1761-L10BXB 1761-L16AWA 1761-L16BBB 1761-L16BWA 1761-L16BWB 1761-L16NWA 1761-L16NWB 1761-L20AWA-5A 1761-L20BWA-5A 1761-L20BWB-5A 1761-L32AAA 1761-L32AWA 1761-L32BBB 1761-L32BWA 1761-L32BWB 1761-MMB 1761-NET-AIC 1761-NET-DNI 1761-NET-ENI 1761-NETENIW 1761-RPL-DIN 1761-RPL-RT00 1761-RPL-T32X 1761-SIM-B16 1762-IA8 1762-IF2OF2 1762-IF4 1762-IQ16 1762-IQ8 1762-IQ8OW6 1762-IR4 1762-IT4 1762-L24AWA 1762-L24AWAR 1762-L24BWA 1762-L24BWAR 1762-L24BXB 1762-L24BXBR 1762-L40AWA 1762-L40AWAR 1762-L40BWA 1762-L40BWAR 1762-L40BXB 1762-L40BXBR 1762-MM1 1762-MM1RTC 1762-OA8 1762-OB16 1762-OB8 1762-OF4 1762-OW16 1762-OW8 1762-OX6I 1762-RPLDIN2 1762-RPLDR2 1762-RPLRTB40 1762-RPLTLBL2 1762-RTC 1763-BA 1763-L16AWA 1763-L16BBB 1763-L16BWA 1763-MM1 1763-NC01 1764-24AWA 1764-24BWA 1764-28BXB 1764-DAT 1764-LRP 1764-LSP 1764-MM1 1764-MM1RTC 1764-MM2 1764-MM2RTC 1764-MM3 1764-MM3RTC 1764-RPLCDR1 1764-RPLTB1 1764-RPLTB2 1764-RTC
===========================================
AB  1794/1734/1738系列:大量现货库存特价发售
1794-L34 1794-ACN15 1794-ACN15K 1794-ACNR15 1794-AND 1794-ADNK 1794-ASB 1794-ASB2 1794-ASBK 1794-FLA 1794-IA16 1794-IA8
1794-IA8K 1794-IB10XOB6 1794-IB16 1794-IB16D 1794-IB16K 1794-IB16XOB16P 1794-IB32 1794-IB8 1794-IC16 1794-IJ2K 1794-IM8 1794-IV16 1794-OA16 1794-OA8 1794-OA8I 1794-OA8K 1794-OB16 1794-OB16D 1794-OB16P 1794-OB16PK  1794-OB32P 1794-OB8 1794-OB8EP 1794-OB8EPK 1794-OC16 1794-OM8 1794-OV16 1794-OV16P 1794-OW8 1794-OW8K 1794-IE12 1794-IE4XOE2 1794-IE8 1794-IE8H
1794-IE8K 1794-IE8XOE4 1794-IF2XOF2I 1794-IF4I 1794-IR8 1794-IRT8 1794-IRT8K 1794-IT8 1794-OE12 1794-OE4 1794-OE4K 1794-OE8H 1794-OF4I 1794-ID2 1794-IJ2 1794-IP4 1794-VHSC 1794-TB2 1794-TB3 1794-TB32 1794-TB32S 1794-TB37DS 1794-TB37EXD4CM8 1794-TB37EXD4VM8 1794-TB3G 1794-TB3GK 1794-TB3GS 1794-TB3K 1794-TB3S 1794-TB3T 1794-TB3TS 1794-TB62DS 1794-TB62EXD4X15 1794-TBDSJMPR 1794-TBKD 1794-TBN 1794-TBNF 1794-TBNK 1788-CNC 1788-CNCR 1788-CNF 1788-CNFR 1788-DNBO 1788-ENBT 1794-PS13 1794-PS3 1794-CE1 1794-CE3 1756-BA1 1794D-PALEN
1734-IA2 1734-IB2 1734-IB4 1734-IB4D 1734-IB8 1734-IM2 1734-IV2 1734-IV4 1734-IV8 1734-OA2 1734-OB2 1734-OB2E 1734-OB2EP 1734-OB4 1734-OB4E 1734-OB8 1734-OB8E 1734-OV2E 1734-OV4E 1734-OV8E 1734-OW2 1734-OW4 1734-OX2 1734-IE2C 1734-IE2V 1734-IR2 1734-IT2I 1734-OE2C 1734-OE2V 1734-232ASC 1734-485ASC 1734-ARM 1734-IJ 1734-IK 1734-SSI 1734-VHSC24 1734-VHSC5 1734-EP24DC 1734-CTM 1734-FPD 1734-RTB 1734-RTB3 1734-RTB3S 1734-RTBCJC 1734-RTBS 1734-TB 1734-TB3 1734-TB3S 1734-TBCJC
1734-TBS 1734-TOP 1734-TOP3 1734-TOP3S 1734-TOPS 1734-VTM 1734-ACNR
1734-AND 1734-PDN 1734D-IA16 1734D-IA16S 1734D-IA8XOA8 1734D-IA8XOA8S 1734D-IA8XOW8 1734D-IA8XOW8S 1734D-IB16 1734D-IB16S 1734D-IB8XOB8E 1734D-IB8XOB8ES 1734D-IB8XOW8 1734D-IB8XOW8S 1734-AENT 1734-APB 1738-IA2M12AC3 1738-IB2M12 1738-IB4M12 1738-IB4M8 1738-IB8M12 1738-IB8M23 1738-IB8M8 1738-IV4M12 1738-IV8M12 1738-IV8M23 1738-IV8M8 1738-OA2M12AC3 1738-OB2EM12 1738-OB2EPM12 1738-OB4EM12 1738-OB4EM8 1738-OB8EM12 1738-OB8EM23 1738-OB8EM8 1738-OV4EM12 1738-OW4M12 1738-OW4M12AC 1738-IE2CM12 1738-IE2VM12 1738-IR2M12 1738-IT2IM12 1738-OE2CM12 1738-OE2VM12 1738-232ASCM12 1738-485ASCM12 1738-IJM23 1738-SSIM23 1738-VHSC24M23 1738-ADN12 1738-ADN18 1738-ADN18P 1738-ADNX 1738-ACNR 1738-AENT 1738-APB 1738-EXT1 1738-EXT3 1738-EP24DC 1738-FPD

公司名称:合肥顾特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6525号格林雅地B幢1309室 公司电话:0551-5431208 传真:0551-3367148 联 系 人:曹先生 手机:15856901967 QQ:513222273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单位申请买了条原装的电缆,和触摸屏通讯还需要一个电源。呵呵太不容易了。困惑了我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