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10-12-26):
最近高压电机低压电机老是烧。所以组织全面维修电机,有油口的直接打油,高压电机说明直到打出新油为止,但是打给40下电机温度就到80多度,85度电机就跳,所以每天打20谁有更好的办法加油,不拆电机

网友A:
确认电机烧坏是因为缺油吗?看过线圈烧坏的现象吗?

网友B:
电机维护不是这样的,电机添加润滑油应该打开端盖,把旧油完全清理出来,然后再添加新油,新油添加的时候也不是加油到挤出来为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一般润滑脂添加只能够添加到轴承仓的三分之二,否则油脂太多会导致轴承温度难以散发出去而高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维护不是这样的,电机添加润滑油应该打开端盖,把旧油完全清理出来,然后再添加新油,新油添加的时候也不是加油到挤出来为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一般润滑脂添加只能够添加到轴承仓的三分之二,否则油脂太多会导致轴承温度难以散发出去而高热。。

很好

网友D:
为什么这样频繁加油,并不好。

网友E:
我们这儿的高压电机,前后轴承端各挂一个黄油枪,轴承异响就加油,每次停机在开机时轴承肯定响,声音很刺耳,没办法只能加油,现在前后轴承端安装着两个轴流风机给它降温,楼上说电机维护不是这样的,电机添加润滑油应该打开端盖,把旧油完全清理出来,然后再添加新油,新油添加的时候也不是加油到挤出来为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一般润滑脂添加只能够添加到轴承仓的三分之二,否则油脂太多会导致轴承温度难以散发出去而高热。。   我们也知道但是一些大型电机打开端盖清理旧油不是太简单的,想问一下,我们的高压电机平时保养很到位,为什么还是轴承有时会发出异响,是轴承坏了,还是???轴承是去年年底才换的新轴承

网友B:
不管多大的电机,按照你这种现象来说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状态。黄油添加太多的话,不利于散热,这是其一;其二,由于轴承两端的温度过高,导致黄油内部的润滑材质过度消耗,在高温的环境下以流体的形式流出电机外,剩下的是油渣,流不动,凝固在轴承仓内部,以半固体状态存在,占用有限的轴承仓空间,当黄油里面的润滑材质不够的时候你们不去清理油垢,而直接强行加注新的润滑脂,只会令到轴承恶性循环,油垢越堆越多,润滑材质越来越少,最后轴承得不到多少润滑而损坏。
给你们一个建议:以你们单位这种情况,轴承出现异响,原因有以下几个个:1、轴承质量不佳;2、电机所带的负载存在窜动或者摆动,导致电机轴承过早磨损;3、电机与所带负载不在一条水平线上,运行的时候形成非直线传动,导致电机轴承出现受力不均而损坏。
针对以上情况,1、选用好的、品牌大点的优质轴承;2、检查电机所带负载的线性度是否存在偏心、轴向窜动等现象;3、校对电机与负载的中心点与水平线。

网友F:
楼上分析回复的精彩,支持一下

网友G:
不是光加油就行的,有条件要打开把旧油清理干净再加或者换新轴承(一般3-5年换一次),加了油轴承温度肯定升高,但只要能降下来就没问题

网友H:
建议换好点的轴承,用高温油脂。

网友I:
估计是油加的太多了,挤到线包里了~~我们公司总结的是一般电机烧坏了都不是因为缺油烧坏的,大多数在电机缺油的时候值班人员巡检都能发现并及时处理。而很多时候都是油太多导致散热不良直接烧了~

网友J:
油加的太多或者你跟换轴承的型号跟原装机的不一样。CNC主轴的轴承我就跟换过虽型号一样但材质不一样装上很快发热抱死。。。

网友K:
加油要分转速高低,2级电机只能加2分之1  慢速如6级 ,8级可加3分之2.

网友L:
电机油过多才造成电机发热,电机油少又不能起到润滑作用,正确做法是打开端盖,将旧油去掉,换上新油。
你那样把旧油打出来,电机肯定发热,因为里面油太多了。。。

网友M(2011-01-25):
支持  我见过老外装轴承的时候 都是用手转动 使每一个珠子都能够充分的润滑  在装的时候不像我们用锤头敲击 用的都是轴承加热器 加热完后 用手一推就放上了

楼主(2011-03-19):
看了有所收获,确实高压电机拆解不是件容易事,我们就加油,5年多了还就那样,一段时间就加油

网友N:
6楼的回复真是专业,先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