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环的学习

楼主(2010-12-26):
电阻色环识别
电阻的阻值辨认?s由于电阻阻值的表示法有数字表示法和色环表示法两种╋因而电阻阻值的读数也有两种?s
a 数字表示法?s此表示法常用于CHIP组件中。辨认时数字之前两位为有效数字╋而第三位为倍率。例如?s 334表示?s33×104Ω=330 KΩ 275表示?s27×105Ω=2.7 MΩ
b.色环表示法?s
第一、二环 颜色: 黑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第三环: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1 10-2
第四环:金:土5%   银:土10%
(a).以上为四环电阻的色环及表示相应的数字╋其中第一?p二环为有效数字╋第三环为倍率╋第四环为误差。
(b).五环电阻表示方法: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例如?s红棕红棕棕 阻值为 212×101Ω=2.12 KΩ±1??
7.电阻数字表示法与色环表示法的相互运算?s
a 7.6 KΩ±5?? 用色环表示为?s紫蓝红金。
b 7.61 KΩ±1?? 用色环表示为?s紫蓝棕棕棕。
c 820 KΩ 用四环及五环表示(四环误差为金╋五环误差为棕) 四环?s灰红黄金?r五环?s灰红黑橙 棕

网友A:
怎么区分第一环还是最后一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区分第一环还是最后一环呢?

技巧1: 先找标志误差的色环,从而排定色环顺序。最常用的表示电阻误差的颜色是:金、银、棕,尤其是金环和银环,一般绝少用做电阻色环的第一环,所以在电阻上只要有金环和银环,就可以基本认定这是色环电阻的最末一环。

技巧2: 棕色环是否是误差标志的判别。棕色环既常用做误差环,又常作为有效数字环,且常常在第一环和最末一环中同时出现,使人很难识别谁是第一环。在实践中,可以按照色环之间的间隔加以判别:比如对于一个五道色环的电阻而言,第五环和第四环之间的间隔比第一环和第二环之间的间隔要宽一些,据此可判定色环的排列顺序。

技巧3: 在仅靠色环间距还无法判定色环顺序的情况下,还可以利用电阻的生产序列值来加以判别。比如有一个电阻的色环读序是:棕、黑、黑、黄、棕,其值为:100×104Ω=1MΩ误差为1%,属于正常的电阻系列值,若是反顺序读:棕、黄、黑、黑、棕,其值为140×100Ω=140Ω,误差为1%。显然按照后一种排序所读出的电阻值,在电阻的生产系列中是没有的,故后一种色环顺序是不对的。

网友C:
记了几次,不常用就忘了,在此有学习了

网友D:
比较实用,做电子的应该很熟吧

网友E:
不搞电子这块的是一时记住也会经常忘记了。

网友F:
色环我是记住了,但就是正反方向总搞混的.

楼主:
1、一般有金银那就是最后的
2、没有金银环最后的色环据其它环较远

网友G:
第三环和第四环都是金色,咋办呢?

网友H:
1楼和3楼都说得很好。

楼主:
8楼道肯定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