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运行到15HZ左右就报OC-P,V/F曲线也都调过了,没有用

楼主:
请问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怎么检测?

网友A:
看看电流吧,能运行到15Hz,估计变频器自身问题不大,是不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B:
转矩提升设置高一点。。

网友C:
查一下驱动电源的电容容量。

网友D:
为什么要运行1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