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设计一个节日彩灯的控制程序,共有24个彩灯,设置有启动开关、左/右移开关、移动灯位开关,用以上开关完成下列控制要求:
(1)每次间隔1s左移一个灯位;    (2)每次间隔1s右移一个灯位;
(3)每次间隔1s左移三个灯位;    (4)每次间隔1s右移三个灯位。

就这么个题···不会······对了用的是西门子S7-200...

网友A:
把要求理清楚后,程序思路就出来了;可以先试编间隔1s左移一个灯位的。
S7-200的,还是早先用过,我也没有编程软件了;不好意思,只能泛泛而说。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做呗

网友C:
我认同上面那位的说法,用移位指令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网友D:
恩 这个程序其实也就是4段移位指令组成的

网友E:
位左移位右移用计数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