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单位里来了几台进口压机,上面有两个操作按钮,就是两个大拇指往左右两个按钮上一摸机床就启动,那个触摸按钮学名叫什么?????????/

网友A:
呵呵,也想知道,俺见过的也是2个按钮,但是需要按下,触摸的,没见过

网友B:
触摸的,那就是靠感应的开关

网友C:
估计就是电容型的感应开关吧

网友D:
大哥。这都不知道阿,,可以启动就是启动按钮。

网友E:
呵呵,我也不知道,顶个帖子,也想看看答案。
要轻轻地按一下的,是轻触开关;只需触摸的,如楼上几位所说,是感应开关。

网友F:
最好上传张图片来看看。

网友G:
见过居民楼楼道里的照明灯吧,有一种触摸延时开关,类似的,只不过你那个触摸开关没有延时功能罢了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触摸开关。
呵呵

网友I:
是感应开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都说了,触摸开关。
呵呵
随便叫吧

网友K:
这种开关无外乎两种,1,电容式触摸开关,2,红外线指纹验证开关,(就像凯迪拉克轿车的启动按扭)
但电容式触摸开关还有可以按下的,有不能按下去的,红外线指纹验证开关是经过处理器完成的,它启动后,别人是开不了这台机器的,就是一个秘密锁,

网友L:
是触摸开关,通过人手感应触发的

网友M(2015-04-10):
貌似国外的机器标准要求都比较严格,这种做法不严谨

网友M:
歪果仁的标准很严格,这样的貌似很不严谨。

网友N:
双手控制模块!
常用的有自检式触摸按钮和光电式接触按钮,配合双手控制模块使用!这玩意(按钮)内部带有微处理器,可靠性很高!
这东西很有用处,特别压力机之类的设备,确保工人的双手都在安全的位置,设备才能启动,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O:
回复 网友N:
国外的人身伤害赔偿高.

网友P:
起动用的,你看看原理图,可否替代方案

网友Q:
拆开看看呗!柜内应该有型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国外的人身伤害赔偿高.
说实话,国外在这方面确实注意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