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滑线

楼主(2010-12-27):
我单位新上轧钢生产线,三跨,每跨300米,共9台吊车请教大家吊车滑线上什么形式的好呀!既经济又安全故障率低。谢谢了!!

网友A:
角钢的滑线,载流量大、维护又方便

网友B:
角钢的滑线维护方便,安全性能差一点。

网友C:
有专用的滑线导轨。

网友D:
用角钢吧,经济实惠,故障率少

网友E:
我用过,很好用的,维护少。

网友F:
角钢滑触线

网友G:
这两种都不好用,碳刷磨损厉害。

网友H:
用角钢经济实惠,故障率少

网友G(2011-02-19):
用5楼提供的那款很不错,一般碳刷使用寿命3年,但要注意选择过流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