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静止式进相器 的变压器烧了
 还有可控硅那块温度很高   但据操作工说电流表上的电流呀什么的看起来都正常
 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对啊  就是变压器出问题了

网友B:
我们这都烧了两个了,但都是跳闸停电造成的,可控硅也击穿了好几个。我们这儿的进相器明文要求先退相后停电机,但是电机过流跳闸是避免不了的,就有两回跳闸之后重新起动起来电机,但进相器变压器烧坏的事情,当然并不是每回跳闸都烧变压器的,你们用的什么牌子的进相器啊?

网友C:
有没有设置过压保护装置呀

网友D(2014-12-04):
电机定孑电流和电压信号是要进进相器供进相器检测的,过流进相器应先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