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1.三菱plc的Y端是直接接线圈,还是在公共端外接交流 或  直流 电啊 ?  2.如果是外接电应该是多少伏啊?问题问的可能太幼稚别见笑  还请各位师傅指点!!!先谢了

网友A:
继电器输出就直接接线圈,就工共端和y端,说穿了就是个开关,接交直流都可以

网友B:
输出要接外部电源,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接DC24V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交流220V,要注意电流不要超过允许的范围。
这些在PLC的硬件说明书中会有的

网友C:
继电器的可以带交直流负载,负载电源要外接;
晶体管型的只能带直流负载;

楼主:
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发至内心的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可以带交直流负载,负载电源要外接;
晶体管型的只能带直流负载;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父的指点 。以后还会麻烦大家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