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我这个研究课题可能要用到微位移传感器
测量的位移只有几个毫米,所以要求传感器的精度要很小,可能到μm级
目前有传感器能实现这种微位移测量吗?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10MM内 最高精度千分之1 不知道能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C:
要求不高啊。simeonpu@163.com

网友D(2011-02-16):
电涡流传感器,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以探头直径为8mm为例:量程2mm 灵敏度是8V/mm
如探头直径为11mm  则量程4mm 灵敏度是4V/mm
如探头直径为18mm  则量程8mm 灵敏度是2V/mm
如有兴趣可以QQ交流,282484985

网友E:
很容易达到的,用光纤光栅应变计来测试,可以测试到0.001mm,但量程比较小,也可使用光纤光栅的裂缝计,能测试1cm,分辨率在0.01mm.

网友F:
检测对象不同,传感器不同,有接触式的和非接触的,
有磁感应的有光的还有超生波的
你的要求应该好找,
不知道检测什么

网友G:
我公司(http://www.tianyaokeji.com)专业生产位移传感器的。长期的经验证明,位移测量精度要达到微米级(0.001mm)的话,对环境要求相当的高,因为微小的震动也会引起误差,结果是最后一位数字变化不停,无法读取。一般,测量精度定在0.01mm,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H:
CY200高精度数字压力传感器
  利用微处理器SOC的处理和存储能力,针对硅压力传感器的初始偏移和灵敏度的非线形进行智能化矫正和补偿,并进行滤波、放大、A/D转换,从而得到0.05%高精度的智能化数字压力传感器。数字化、智能化、低功耗、网络化的设计使CY200数字压力传感器具有模拟压力传感器不可比拟的优势。
静态总精度 ±0.1% FS ±0.05% FS
采样间隔 100次/秒~1次/1小时可调 10次/秒~1次/ 1小时可调
压力类 表压、绝压、绝压 表压
测量范围 50Kpa/100kPa/500kPa/1Mpa/2Mpa/5Mpa/10Mpa/60Mpa
绝压 0-50KPa ~ 1.1Mpa
负压 -100Kpa ~ 1MPa
过载能力 大于120%FS 输出信号 数字量
测量介质 适用于对316L不锈钢兼容的介质的压力测量
压力单位 psi, kpa, Mpa, mbar, bar, Hg mm, kg/cm2 或用户定义
功耗 0.25W/50mA 供电(恒压源) 6V~9V/50mA
出线方式 USB 过程接口 M20×1.5
通讯方式 单只RS485/ RS232(USB转485或232) 组网:RS485
www.chengdutest.com

网友I(2011-04-26):
可以试试这个 微型的 www.scanconencoder.com

网友J(2011-07-15):
满足要求的位移传感器有很多品牌很多产品。
满足这个要求的位移传感器有很多种类,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来解决,精度可达到微米级。
目前,有好几个品牌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另外要根据其它的参数结合来选择型号。
请联系我,我帮你选一个具体的型号,并提供相关资料及报价给你。
我的手机:13564326633,邮箱:seaine@163.com

网友K(2013-07-25):
MicroSense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67年,原隶属于KLA-Tencor公司。以其超高分辨率、非接触式的空间尺寸测量技术闻名全球。MicroSense提供传感器和OEM计量模块,在其专利的电容式感应技术基础上,进行超高精度,高带宽的精密测量应用,如太阳能硅片(厚度测量),硬盘驱动电机(主轴跳动误差分析),气浮主轴(主轴跳动误差分析),精密XY工作台(位移量测试及精确定位),光盘(厚度、平坦度测量),汽车零部件及机床(直线度、平坦度及精确定位),伺服反馈系统(如钻石切割、压电式切割机)。我们的电容式位移传感器提供了在同行业中最高的分辨率(小于0.05纳米),具有出色的稳定性和几乎无限的使用寿命。

产品参数:
MicroSense旗下共有4800、5800、6800和8800系列产品。探头主要分为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型号。探头型号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被测物体尺寸、运动速度等因素。
被动式探头具有高线性度、高稳定性、高分辨率的特点,带宽支持:10Hz、100Hz、1KHz、10KHz、最高支持20KHz带宽,线性度为满量程的0.02% - 0.1%,量程范围从+/- 5um - +/-2mm,稳定性:一般优于200ppm/oC,分辨率为纳米或亚纳米级别,输出电压:+/- 10V;
主动式探头具有高带宽、高动态、高分辨率、高信噪比的优良性能,带宽支持:1KHz、5KHz、20KHz、100KHz,线性度为满量程的0.1% - 0.5%,量程范围从+/- 25um - +/- 1mm.稳定性:一般优于200ppm/oC,分辨率为纳米或亚纳米级别,输出电压:+/- 10V。
主要应用于马达转子测量、驱动电机测试等高速运转的应用。
如任何疑问欢迎你随时和我们联系(010-62615731/5735)或登录岱美公司网站(http://www.dymekchina.cn/)查看设备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