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我是做数控编程的,就是用3D软件把NC程式做出来再转过NC机床加工,我想向数控机床维修方面发展,那我应撑握那些PLC方面的知识啊,谢谢各位论坛老大

网友A:
数控系统里都集成PLC功能,但不要求使用者编程,只要明白PLC的基本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要想了解PLC的使用,有那些相关的资料可以介绍下啊,我去电子城买个PLC,那种点数最少的,这种点数很少的PLC和数控系统里面的PLC外形上是不是一样的呀?

楼主:
我把我厂里的数控机床打开配电箱,看到里面有一些电路板,由于是三轴的机床,还在三个司服什么,请问下数控里面所谓的司服机是不是一个数控系统上专用的PLC呀

网友B:
也可以这样说,这种应该是内置的PLC,不过跟我们一般用的原理还是一样的
相关资料论坛上都有,或者去三菱或者西门子官网上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