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单位的新生产线有两个高频塑料焊接机27MHZ,在调试中只要焊接对伺服干扰,伺服传感器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就会亮。伺服定位模块还坏了,不知哪位高手能帮帮我,给我指导指导,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电源加滤波器,所有控制线要用频闭线,控制线远离干扰源

网友B(2011-06-26):
电源需要隔离处理,信号可以用 MHM-02 系列 高速光栅隔离器 进行隔离、整形、转换。将伺服与电焊机完全隔离开来(电源、输入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