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在PLC程序里面可以实现短路、过载保护么?

网友A:
使用数字量检测的话,取热继电器的开关信号;用模拟量的话,可能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通过外部检测元件,将信号输入到PLC来实现程序保护。

网友C:
如果没有反馈信号到PLC  那么依靠PLC本身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网友D:
PLC本身是没有这些功能的,可以通过外部检测元件来实现。

网友E:
同意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字量检测的话,取热继电器的开关信号;用模拟量的话,可能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流大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本身是没有这些功能的,可以通过外部检测元件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