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0-12-27):
我有个同学在起重设备厂做设计的,他们是50吨到500吨,听他说用的都是绕线型电机。那请问普通工厂车间里用的那种5吨,10吨的行车用什么电机呢?感觉不像绕线型电机啊?

网友A:
一般双梁的行车主吊都是线绕式电机。
单梁的都是锤式电机。

网友B:
双梁的行车主吊都是线绕式电机,单梁用的是锥形电机。

网友C:
主要是简单、便宜。满足带载启制动的要求。

网友D:
单梁的可以用Y 系列的但是要外加轴制动,YEZ系列电机是自带制动的,如果是双梁的大型都用YZR的 可以提高起动转矩

网友E:
用绕线电机的多

网友F:
5吨,10吨的行车都是锥形电机吧

楼主:
顺便问一下,5吨,10吨的行车的主钩,分别用多大功率的锥形电机

网友G:
我们厂的5T行车用的是7.5KW的,10T的是13KW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们厂的5T行车用的是7.5KW的,10T的是13KW的
我们企业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