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我学plc——断电数据保持的设置
     公司里上了批设备,正在进行安装调试。是用文本显示器来设置主电机的转向,分“左转”和“右转”,今天操作人员告诉我, 昨天明明设置了左转,今天上电后,屏幕上怎么显示右转了呢?开机时,转向反了,停机后,又改成左转,这才好。
     车间里总共安装了6台样机,只有这一台是断电后,转向设置复位为右转,其它的设备设置成左转,停电再上电,依然是左转。
      设备的控制部分主要由slian文本屏,西门子plc、台达变频器控制。通过屏上的按键“f1”来设定主电机转向,通过监控plc的程序,得知功能开关“f1”对应的plc程序中的位存储器“m10.4”,作为转向标志位。当操作人员按下文本屏上的功能开关“f1”,将对“m10.4”置位,其常开闭合,置位q0.1,q0.1的常开闭合,变频器的转向信号接通。
      将设备断电,送电观察了一会,知道断电再送电,转向标志位m10.4是off状态。因此m10.4的常闭是恢复闭合的,进而复位q0.1。上次设定的转向也就失效。
      起初我考虑的是西门子plc的位存储区m是不是分断电保持和不保持两种?它是如何分类的?是不是像定时器一样,根据定时器编号,分成几段,同一段的定时器的分辨率是相同的,不同段的定时器的分辨率是不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改功能开关“f1”所对应的位存储器m的编号了。
      有位同学比较熟悉西门子plc,于是发短信向这位同学请教:“程序里的m寄存器是不是分断电保持和不保持两种?怎么分类?”同学回复短信:“对,在系统块里面有断电保持设置范围mb就可以区分了。”于是我在编程软件里打开系统块里的断电数据保持子栏目,看到里面关于mb的设置围。
     打开系统块的对话框,我心中又有疑问了,什么疑问呢?且看我给同学发的第二条短信:“m10.4属于mb吗?偏移量和单元数目是什么意思?我能把m10.4设置成断电保持吗?”不一会,同学发来短信答道:“属于mb,偏移量之前的不属于保持继电器,偏移量之后的属于保持继电器,单元数目表示从偏移量开始的保持继电器的个数。”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也特别高兴,对于我这个初学plc的毛孩子来说,能改动一下设备里的程序,使之满足操作的要求,是蛮有成就感的。
断电保持的位存储器mb,从m14开始,往后一直到m31,总共18个。而功能开关f1使用的是m10.4,只要将其偏移量由14改到10就可以了,但是不能随便改,万一m10到m13之间的其它寄存器不需要断电保持呢?于是检查了程序中的所有位存储器m,将其偏移量由14改到10,对其他位存储器m没有影响,因为这之间只用了m10.4,于是将其偏移量由14改为10。改完了以后,经试验还是不行,这才发现一条很重要的提示“系统块设置参数必须下载才能生效。”于是把修改好的程序重新往plc里下载了一遍,这次对m10.4置位后,断电再送电,其状态是保持的。操作人员对我也竖起了大拇指,呵呵,其实是很简单的小问题。
同理也可以设置其它存储区,如v、t、c为断电保持或是不保持。

网友A:
学到了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也体现出了西门子PLC的灵活之处。

网友C:
楼主的经验之谈很不错..有价值..

网友D:
123
还真没注意你说的 只知道带断电保持的 偏移量的修改还真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E:
明白之后就简单了,不懂之前可是麻烦。

网友F:
我也是初学者 我也有个疑问 系统块如何打开呢?显示是灰色的

网友G:
解答
怎么会是灰色的呢?打开S7-200的编程软件,在画面的最左面有 系统块 的图标,紧挨着右边指令树里也有系统块的图标,打开系统块的对话框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F:
我用的是s7-300的cpu 用的是step7软件 这个可以改吗

网友H:
受益非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7-300的cpu 用的是step7软件 这个可以改吗
呵呵呵,我对S7-300的不了解,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