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7):
我点清除不了,输入新程序又覆盖不了

网友A:
在内存里把DM6602设置成0,然后PLC断电上电就可以去除保护了

网友B:
用电脑还是手编?

网友C:
应该可以覆盖呀

网友D:
没理由不可以覆盖。
电脑直接覆盖,手编好像是:CLR,MON,CLR,SET ,NOT,RESET(不对的话到OMRON论坛搜搜。以前有讨论过的)

网友E:
OMRON在通电之前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