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情况是这样的,安川G5 15KW 上电未启动就烧启动电阻,检测IGBT短路烧。损坏的IGBT是上次更换的,这次上电未启动为什么还会烧同一个IGBT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IGBT损坏?不是很清楚,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模块等短路

楼主:
还没确定是哪个模块短路了,现在熔断器完好,是不是就表明IGBT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上电未起动前,即烧充电电阻,大多为充电电阻质量不佳造成,或维修后换用劣质功率电阻。未起动前烧电阻,查一下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无短路,换一只电阻就行了(一定要质量好噢)。起动中烧电阻,应该查一下充电接触器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上电未起动前,即烧充电电阻,大多为充电电阻质量不佳造成,或维修后换用劣质功率电阻。未起动前烧电阻,查一下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无短路,换一只电阻就行了(一定要质量好噢)。起动中烧电阻,应该查一下充电接触器是否接触不良。
谢谢。整流模块正常
上电之后一直都没有启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开始上电未启动时变频器正常(原装的充电电阻),断电后重新上电未启动就烧电阻了,然后换了一个充电电阻,上电还是烧电阻。现在我检测到是串联的电解电容正负端短路,还有熔断器是完好的,能判断IGBT模块无短路么?
初学者经验不足,请帮忙分析以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上电未起动前,即烧充电电阻,大多为充电电阻质量不佳造成,或维修后换用劣质功率电阻。未起动前烧电阻,查一下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无短路,换一只电阻就行了(一定要质量好噢)。起动中烧电阻,应该查一下充电接触器是否接触不良。
补充一点电容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变频器上电未起动前,即烧充电电阻,大多为充电电阻质量不佳造成,或维修后换用劣质功率电阻。未起动前烧电阻,查一下整流模块和IGBT模块无短路,换一只电阻就行了(一定要质量好噢)。起动中烧电阻,应该查一下充电接触器是否接触不良。
测试是上次损坏更换的IGBT短路了。为什么上电不运行,也是空载还会烧IGBT呢?而且坏的跟上次是一个位置的。求问

网友C:
故障机什么事都有可能,乱换乱通电只能不断地交学费

网友D:
跟着学习奥,楼主表达不清奥,电容不是短路么怎么又没坏??电阻烧坏无非就是充电电流过大造成或者质量有问题么,目前看是电路的问题,IGBT输出短路导致电容持续放电,同时导致电容长时间充电,从而导致充电电阻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故障机什么事都有可能,乱换乱通电只能不断地交学费

网友F(2016-10-16):
上电就烧IGBT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我在修一台功率比较大的变频器时,恢复变频器时发现少了一个螺丝,怎找也找不到,难不成遗漏到变频器内部,如果要找出来就得重新拆解变频器,心存侥幸,通电试机,结果上电,中路模块就炸了。再比如存放日久的变频器【尤其是老旧变频奇】,上电就容易炸机。再比如中间回路大容量滤波电容严重漏电,短路,容量损失严重,漏液。。。

网友G:
驱动电路有故障时,比如,上下臂有一对IGBT的静态时门极反压消失甚至变为正压,一定会在上电时造成IGBT短路。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没有触发脉冲也会炸???????我看还是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F:
没有触发脉冲,上电一般不会炸【模块没插控制插头】,启动才会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触发脉冲,上电一般不会炸【模块没插控制插头】,启动才会炸。
机遇很小,因为必须某一路上下臂驱动是同一种故障,而且这种故障给门极提供了静态正向电压;或者,某一路上下臂驱动输出门极回路同时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