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循环程序,想通过WINCCflexible显示程序过程使用的时间。
该如何设计编程呢?
可否用计数器做计时使用,该如何做呢?

网友A:
程序运行开始时,读取系统时间,结束时,读取一次系统时间,两次时间的差就是一次过程的值。

当然,作为程序员,你自然应该知道什么时候为程序的开始,什么时候为过程的结束。

楼主:
谢谢大大的指点!
大大提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是否系统时间,
在找到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后做运算,是这样吧?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作為程序員,你自己不去試試的啊,前面的回帖已經說明,系統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