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我的文本是   OP320-A      我想做的是    我在PLC这里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也用了寄存器了
但是 我在文本这里怎么弄   我想用 本文直接输入数字  直接控制PLC 里的继电器数字

急用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我的QQ506999171   说 不清楚 请给我个号码 我会打过去给你 谢谢

网友A:
文本设置我没学过耶,呵呵,不好意思,你可以用变频器代替啊

网友B:
方法有很多,时间继电器的值用数据寄存器,然后用文本做一个数据写入直接设定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C:
PLC内定时器指定一个寄存器,在文本上修改对应寄存器的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