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想请教大家,安川伺服5系列电机,驱动器上的参数Pn100~Pn1**中,除了Pn10b外,其他都不见了,也就是说,在用操作面板选择参数时,直接从Pn0**到了Pn10b,然后就是Pn200,不知道有谁有过这样的问题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A(2011-01-27):
把Pn00B的最后一位改成1就可以显示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