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如图,我怎么设置才能自由的控制SB1的开关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我怎么设置才能自由的控制SB1的开关状态?

方法1:双击需要更改状态的触点,然后输入值。

方法2:右击需要更改状态的触点,然后在弹出菜单中选择设置,然后选择需要的ON,OFF状态。

楼主:
原来是这样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