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求助:三菱变频器 RUN灯闪烁

有点让我沮丧。。。心里有落差。。。
一台E720 三相200V变频器,估计是烧了,所以换一台新的,但是换上去还是不可以,RUN灯出现短暂的闪烁,打电话去三菱问了
他们说:变频器信号是给了 但是频率没有给 这个就让我有点模糊了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反正我是认为是参数没有设置好,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后来把旧的面板换上去可以了,问题解决了,但是依然是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的参数问题没有搞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呵呵;把PR79改成频率及运行都用面板控制,再试一下;

楼主:
公司没有师傅带   很多问题我自己解决起来真的是举步维艰。。。好累

网友B:
参数没设置好吧,
看下说明书把要的功能给定通道设置下就OK。

网友C:
换面板就好了,不应该啊,面板应该是通用的,用的什么运行模式啊,是PU还是外部运行模式啊?看看上限频率P1设定的是多少啊

网友D:
参数没设对,改成面板控制就行了,默认一般是外输入信号控制

楼主:
是把Pr 79设置为3的  但是还是出现闪烁、就是不启动。。。

网友E(2012-10-13):
建议找正规的公司购买相关产品,产品质量有保证,售后服务跟得上。深圳佳菱工控http://www.sanlinplc.com,专营三菱变频器,三菱PLC及扩展模块!所有产品保证质量,服务完善!

网友F:
自己就是师傅;不要想着有谁能教你;都是过来人人;那就说明你对那台变频器了解德海不够深刻

网友G(2013-01-13):
哈哈,三菱E720的面板等于主板(cpu板)。等于用了原机的主板,当然参数都带到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