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如题,紧急求助:请问怎么用施耐德PLC(TWDLCAE40DRF)产生时钟脉冲?

楼主:
怎么无人回答啊?是不是TWDLCAE40DRF用的人少啊?别的PLC类似的方法也麻烦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估计是你的问题问得太空泛了,没法回答.
是不是两个计时器,互相反馈的那种定时脉冲?
|          T1                                  T2=nS
|----------|/|----------------------------------( )-
|
|          T2                                  T1=mS
|----------| |----------------------------------( )-
|

楼主:
好了 谢谢二楼。用定时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