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0       LD             X0
1       OUT          Y0
2       EI
3       LD              X1
4       OUT           Y1
5       LD             X2
6       OUT           Y2
7       DI
8       LD             X4
9       OUT           Y4
10     FEND
11                       I301
12     LDI            X10
13     OUT           Y10
14     LDI             X11
15     OUT             Y11
16     IRET
17    END

写进软件的时候第11步怎么输都不对(我是直接输入I301),显示软元件设置有误,问问大家我改怎么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0       LD             X0
1       OUT          Y0
2       EI
3       LD              X1
4       OUT           Y1
5       LD             X2
6       OUT           Y2
7       DI
8       LD             X4
9       OUT           Y4
10     FEND
11                       I301
12     LDI            X10
13     OUT           Y10
14     LDI             X11
15     OUT             Y11
16     IRET
17    END

写进软件的时候第11步怎么输都不对(我是直接输入I301),显示软元件设置有误,问问大家我改怎么做啊

毫无问题~~~

楼主:
我怎么输不进去呢,难道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吗,我的是8.52E

网友B:
没问题 我的也是8.52E 输入没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输入的 I301是外部X3上升沿中断指针。

网友C:
没问题呀

网友D:
楼主是按指令表输入的,还是梯形图输入的?
看了以上的回复贴,我觉得是应该可以键入的。

网友E:
完全可以啊!
LZ输入有误吧

楼主:
我是用指令输入的,前面EI可以输入,就这个不行,出来个对话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指令输入的,前面EI可以输入,就这个不行,出来个对话框

我不断的尝试在不同的机型中输入这些指令,FX2N,FX1N,FX1S,FX1,遭遇到Fx1的时候,出现了楼主的状况。

但是提点楼主的是,FX1这种老机型是不支持2点以上的输入中断的,因此,如果你改正为I201的话,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提问前请说明选择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