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不正确并波动

楼主(2010-12-28):
我有一种开关电源板,不按ON/OFF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分别为:5V 15V -15 -5V 按0N/OFF键后电压分别为:5V 15V -15 -5V 24V,现在在不按ON/OFF键 电源板输出电压5V为2.5~3.5 15V为13.~14.5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把开关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我是新人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有电压降 你考虑了没有?还有管电阻.应该考虑匹配

网友B:
说不清楚 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C:
检查相关电阻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