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问下大家平时计算电机电流是怎么计算(电机功率*2)?还有带电机的接触器(电机电流*2),空气开关(电机电流*1.5),热过载保护器(电机电流*1.1)又该怎么配?上面多是我听人家说的自己又没有理论,众说纷纭上面是我最常听到的。这是不是正确的计算方法呢?重载与轻载又需要做什么变动呢?

网友A:
电机电流是怎么计算(电机功率*2)还有带电机的接触器(电机电流*2),空气开关(电机电流*1.5),热过载保护器(电机电流*1.1)

网友B:
挺好的算法 在接近到实际型号就好啦

网友C:
大伙说的一般都是经验方法的,理论的东西很难记得久

网友D:
平常在现场应用时,多是用经验值(估算),必要时再作校验,如楼主所说。
在正式设计时,则会进行必须的计算。
(呵呵,我好长时间没接触了,具体的说不上来)

网友E:
这个计算是可以的。只是接触器乘以2来选就有点大。一般的我用接触器也不会频繁的带载动作,都是轻载、空载操作。所以比电机额定电流大即可。电机启动采用变频器,一般限制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00%。

由此,选型设计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万不要固定的公式化。要灵活的、符合实际的、设计与计算。

网友F:
我们一般都是6倍千瓦选开关,5倍千瓦选熔体
两倍千瓦选接触器,靠等级
正反转频繁的原来的基础上升一级

网友G:
电机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4——7倍,你觉得*2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