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我们单位有一个水压控制罐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最近一年电接点压力表总是用不住一个月要坏3-4次。压力表工作很频繁,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电接点坏,还是其他零件坏?
不过,楼主的问题,我回答不出来,只能提这想法。

网友B:
电接点外接一个接触器的线圈,由接触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C:
电接点坏可以外接一个低压继电器的线圈,由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D:
可并一个0.1uf  630v电容在触点旁

网友E:
同意4楼,用电接点先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常开点控制启动线路。

网友F: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G:
电接点压力表触点损坏主要是当指针在与触点接通时由于压力抖动使触点产生电火花。加上二只小型通用中间继电器闭锁触点可解决。附接线图

网友H:
那个电接点表真的没法说 坏的频率那是相当的高啊 建议少用

网友I:
用压力表的触头带小型继电器,小型继电器带接触器。另外压力表加一个缓冲弯头。

网友J:
是电接点坏就用小的中间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如是表坏的话就在表头增加防振装置或买防振的表

楼主:
谢谢大家喔现在采用我采用的是电接点控制小型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接触器我想可能是加一个减压抗震比较好

网友K:
买好一点的压力表

网友L:
电路有问题,电接点会在高压附近震荡,中间应该要缓冲

网友M:
楼主讲的不太详细,估计是不是电接点爱坏?如果是这样,则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压力指示波动大,就要在取压管上增加阻尼,也就是增加缓冲,如安装环形管、适当关小阀门等。
2.在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把上、下限范围调大一点。
3.减小电接点的供电电压,当然相关的继电器也要作调换;在电接点上并接RC消火花元件。
4.减小通过电接点的电流,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电接点通过电子放大电路(用三极管、IC)来驱动继电器。
5.改用磁助电接点压力表。磁助式电接点压力表是通过磁力辅助来增大电接点的接触力矩,具有相对较高的电接点功率;由于磁力对电接点的作用其可以增加接点吸力,加快接触速度,而使触点接触可靠,能消除电弧,可避免仪表由于振动或介质压力波动造成触点的频繁动作。

网友N:
启动频繁?会不会是罐设计不好或者是没充气?

网友O:
用外挂继电器或者是接触器来控制负载

网友P:
不要用表的触点直接控制接触器建议加一个小的中继!

网友Q:
烧坏的原因是触点通过的电流较大,可采用继电器进行过渡一下。

网友R:
建议改用压力传感器,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