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请教各位大大如何实现用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匀加速和匀减速运动,谁能指导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 如三菱的PLSR

网友B:
哥哥 看看PLC变成手册 他要不告诉你 我也不告诉你

网友C:
我认为如果你那PLC有模拟量输出的话,用这个输出量控制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菱的PLC有PLSR这条指令,只要把参数设置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