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石英发热管 的调温装置怎么做

楼主(2010-12-28):
请问各位大侠 做一个石英发热管的调温装置怎么做 功率600W 需要哪些配件 哪位师傅能帮小弟做一个 需要电路图 和零配件的 详细型号 不胜感激!

网友A:
一个温控表,一个测温探头,加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个可调电阻 一个DB3双向稳压管 一个双向可控硅 两个分压电阻 一个小电容就可以实现 详细原理可以参考调光台灯

网友B:
百度上给你找来的 L不要 可控硅用10A/600V的双硅 灯的位置换成石英管 其他不变

网友C:
把三楼的可调电阻换为温控的电阻就更安逸,可以自动调节

网友D:
温控仪1个,固态继电器1个,探头1个,OK

楼主:
温控表的话 成本太高 要简单实用 成本低。。

网友E:
温控器+热电偶传感器+固态继电器即可组成石英管加热恒温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温控器+热电偶传感器+固态继电器即可组成石英管加热恒温控制系统。
就自己做个烤火的,买这些玩意,,那还不如买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自己做个烤火的,买这些玩意,,那还不如买个。。
我发帖的时候并没看到你的补充说明回帖,以为是要恒温控制呢。要是烤火的,那太简单了,买个固态继电器,做一个简易的弱电恒流源调节器,触发固态继电器的输入,使其达到调压目的就可以了呀。类似台灯的灯光调节电路。

网友B:
3楼的图还不便宜?10块钱搞定了

网友F:
自己用装个插头就可以了
热了就拔了
冷了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自己用装个插头就可以了
热了就拔了
冷了插上就可以了
这个更简单
其实你也可以买个温控开工 一块钱一个的那种 大概55度就断开的 然后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和石英管的安装距离

网友G:
烤火的就简单了.
我这比12楼的简单.

热了就离远点冷了就离近点

楼主:
呵呵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网友E:
哈哈,笑翻了。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15楼的办法,热了离远点,凉了凑近乎点。这个好,人就是最好的“感温元件”。高智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

网友H:
哈,好办法啊。。。。

网友I:
自己用装个插头就可以了
热了就拔了
冷了插上就可以了
这个也太便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