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输出信号是4到20mA, 额定电压24VDC,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连接, 计算机采集的是电压信号.是否应该将250欧姆电阻和变送器串联接到24VDC上,然后从250欧姆电阻上采集电压信号!不知对不对?先谢谢了!

网友A:
24V应该是变送器的电源电压~!
不知道你要取的电压信号是多少?要是1-5V的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瓦数的250欧姆的电阻接在输出的4-20mA两端,再从电阻两端取电压信号。如果是0-5V你可以在用个变送器将4-20mA转换成0-5V~!

网友B:
24V+----------------------(变送器)---------------------------计算机
                                                     |
                                                    | |250ohm
                                                    | |
                                                     |
com--------------------------------------------------------------

网友C:
对于输出为4-20MA.DC的一体化的两线制温度变送器,一般可以这样接:24V+---变送器+---变送器_---250欧电阻---24V_,在250欧两端取出1-5V的电压信号。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D:
来学习了一下。

网友E:
这个电阻,算是上拉电阻

网友F:
变送器电流输出端直接跨接250欧姆电阻,那么在4ma时电阻两端的压价为1V,20ma时压降为5V

网友G(2011-08-12):
看完贴,,自己都糊涂了

网友H(2012-06-03):
哥门  行吗  24V还串250的电阻  变送器还能工作吗   动动脑吧

网友I(2016-05-12):
可以的,就是并在接受电信号的两端,然后在电阻上去取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