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我东莞这边,想到电子城里面去买个PLC来学,我不知PLC长什么样子的,在网上听说可单独买个来摸索的,请问下我要到什么样的店子里面去找这种玩艺,买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相应的要在网上找个么样的资料或到书店里买什么样的书达配最好,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到卖机电设备的地方去买,或者到电气设备店里买,电子城可能不会有
初学者推荐三菱的,一般在到其官网上去下载资料,书这方面不清楚,我只看编程手册

网友B:
电子城是有的,二手的也有,
可以买个三菱的FX1N晶体管的,可以扩展,也可以发脉冲控制伺服步进

网友C:
不要买那种假的;

楼主:
plc可以发脉冲控控制伺服步进,伺服步进是什么东东?

网友A:
电机的一种,接受脉冲转动一定的角度,在论坛搜下,有很多资料

网友D:
可能买个国产的都可以的,反正只是为了学习嘛

网友E:
淘宝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