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这几天,在一个项目里分别使用三菱plc,维伦触摸屏,松下plc,调试电脑分别是联想笔记本和惠普笔记本

烧坏过程是这样
第一天,用惠普hp520笔记本通过usb转串口设备连接维伦触摸屏,usb转串口突然冒烟,于是马上拔掉
还好usb口没给烧掉,只烧掉usb转串口线,数据线用的是标准线。

第二次,换一个usb转串口线 ,接上没有一分又冒烟,赶快拔掉,来不及了,笔记本usb口都识别不了,鼠标只有电源,识别不了。
明显笔记本主板南桥给烧坏了。

于是拿到电脑城去换了南桥。

第三次,又带了另一台联想昭阳的笔记本过去调机,这次是换一个usb转串口,连的是松下的plc,数据线也是标准的线。
没想一接上,也冒烟。

至此,再也不敢用usb转串口,项目暂停。

检查静电,检查漏电,检查短路,都没发现问题。

分析半天弄不明白,不同笔记本,不同usb转串口,不同plc,不同数据线,为什么都会出现烧掉串口现象?

网友A:
这个可能是地的问题.USB是接大地的(如果有交流适配器的话),而你的PLC的串口是不是也接大地了?二者之间如果有电压差,那一下就烧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机台作为地线)导致,他们是做连接器机台,他们说行业内都是这样接法,一直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机台作为地线)导致,他们是做连接器机台,他们说行业内都是这样接法,一直没问题

杯具啊,难道楼主买的线不带光电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机台作为地线)导致,他们是做连接器机台,他们说行业内都是这样接法,一直没问题

杯具啊,难道楼主买的线不带光电隔离的?

usb转232数据线?

网友C:
你的COM口数据线可能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OM口数据线可能太差了;
连接换了三个不同牌子,从18元的,到80元的都有

网友D:
也 不敢用USB转485,烧掉过一个.现在买电脑都只能买带串口的了

网友E:
如果你的电脑插头带接地那么到现场最好是把电脑电源接地取消了或是用电池吧。

一般这些问题都是接地或是设备漏电造成的。。。。

我们也烧过2个,都是设备漏电造成高压220V直接打到USB心片上烧起来的。

网友F:
我这里最差的就是一百多的

网友G:
三菱plc,维伦触摸屏,松下plc
看一下他们与232联的线,他们与计算机标准不一样。
不是USB-rs232的问题。
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交流马达?0V是不是指的N线?
如果是----哈哈

回头看:为什么只少USB-232,设备上的没坏?----恐怕还是232-232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