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图为什么三相电的电流有一相少了呢?

楼主(2010-12-28):
我们的设备总电是380V的电,然后分给四个断路器,分别为MCB1、MCB2、MCB3和MCB4。通过控制柜侧三相电压是平衡的,389V,但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两相为5A,有一项为1A,大家看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电流不平衡对设备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从图上看,虽然你的MCB1、2、3、4都是3级开关,但其实只是用了2相。假如从Q1进线左边开始算起为A、B、C 的话,你的A、B两相只共给了了MCB1,而你的B、C两相却共给了MCB2、3、4。估计你是最左边的一相电流低。

楼主:
这种与星三角启动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电流不平衡对电路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个与星三角启动有没有什么关系呢?MCB2也是三相断路器,电压指示也是380V,用两相就可以了吗?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B:
你三相负载不平衡啊,没什么的

网友C:
你三相负载不平衡,没有影响

网友D:
有三相负载 还有两相负载 你怎么非让他平衡呢

网友E:
百业招聘网
向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我最近在网上觉得一个百业人才网还不错,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大家找
工作可以查一下这个网站:www.313job.com ; www.gz51job.com 和公司招聘也可以上去看一下哦,我在网上查一下百业招聘网
成立了十三多了,我觉得相信这个企业是不会错的 公司网站:020-61153632

网友F:
电流不平衡,是三相负荷分配不均匀;
楼主所述情况,电流很小,应当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希望版主们能够管一管,现在发广告的比较多,没有什么意思啊。
管理员们多注意下论坛啊。
谢谢回复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网友G:
你那个图貌似在那个帖子里看过类似的,不会是意大利或者德国的机器吧

网友H:
其实你有一相只是给了一个变压器用而已,电流当然小了。从图来看好像是外国的电柜哦

网友I:
你的MCB1关着MCB4,应该是意大利ABB 的还是德国西门子的

网友J:
因为三相用电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K:
三相用电负载不平衡

楼主:
确实是国外的,是ABB的断路器带接触器的那种,为什么老外都是这样设计呢?不采用三相电源。感谢很多高手的回答,让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