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这两天在一个项目里,使用惠普笔记本通过usb转串口线调试维伦触摸屏时,刚接上就冒烟。
第二天又买了一条不同牌子的usb转串口线,又冒烟。电脑主板南桥给烧坏了,现在还在修。
第三天,又带一台联想昭阳又换了一条不同牌子的usb转串口,这次是调试一台松下的plc,结果刚接上,就冒烟。
至此,连接三条usb转串口线给烧掉,而且是不同电脑不同设备,用的是标准的连接线。
查过机台的静电,没有短路,没有接错线。不知为什么会频频烧掉?
到现在项目停在那里,不敢再接串口设备。
患上了串口恐惧症。

网友A:
太恐怖了,没见过,还是第一次听说,求高人指点

网友B:
应该找和电脑相同品牌,同一型号的吧

网友C: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冒烟,不防先不接电脑,只接接头,看情况如何。有可能是功率,电压不匹配哈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机台作为地线)导致,他们是做连接器机台,他们说行业内都是这样接法,一直没问题

网友D:
???
用的是标准的连接线------标准的?屏的?还是plc的?

原来客户的马达的0V接在地线上(机台作为地线)导致-----dc的ov?结果只烧你的usb-rs232?

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