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8):
PLCQ1CPU ,主站QJ61BT11N,原来一直用的好好的,最近两天出现主站通讯错误,错误代码是BB5C,说是设定了不止一个主站,远程触屏无显示画面,远程的ERR LED灯站全部出现错误闪烁,主站ERR灯常亮,LERR灯闪烁,LRUN灯不亮,主站和所有的远程站的RD灯常亮,RA灯不亮,PLC指示灯正常,2个终端电阻也正常连接,一个以上的主站设置可能性很小,因为是在使用中突然发生的,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关注中,希望得到高手的解释

网友B:
在使用中,程序没有被更改过
那硬件方面,特别是整个网络中的那些拨码开关有没有被人动过?

楼主:
今天又去查了,主站和远程站的拨码开关设置正确,没人动过,一会好,一会坏,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现在怀疑是电磁干扰。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减小或者消除电磁干扰码?

楼主:
硬件没问题,因为我们这是有2套同样的PLC设备,出故障的这套,全拿去另一套上去试验了,没有问题。

网友C:
看看通信线路有没有接地,
可能是电磁干扰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