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接头?

楼主(2010-12-29):
我们的墙上有压缩空气的管子,末端是一个接头,请看照片。
拍得不太清楚,里面是一圈小钢珠。第二张照片里的两个小亮点就是其中的两颗钢珠,但是其他钢珠没拍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接头呢?

网友A:
快速接头

网友B:
气管的快速接头

网友C:
洗衣机的连接软管末端貌似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D:
气管的快速接头,用了就明白

网友E:
快速接头,分公母的,单独一个不能用,另外还有一个。

网友F:
气管的快速接头啊,直接拔插就可以的

网友G:
质量不是很好的快速接头

网友H:
快速接头。

网友I:
我们车间用的都市这样的,连接压缩空气的

网友J:
气管的快速接头,直接拔插就可以的。

网友K:
4分的气管快速接接头,还有一个插在里面的与设备连接‘

网友L:
气管子的快速接头,分公.母的

网友M:
晕死 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N:
气管的通用快插接头,这是一个母接头(我们的叫法),还有一个公接头与其对接

网友O:
冷风管的有快插和快拧的

网友P:
对快速接头

网友Q:
机电一体化
这是 快速接头 ,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R:
气管的快速接头,很方便的

网友S(2011-03-20):
这个都不认识吗?我们厂到处都是。快速接气管用的连接头。

网友T:
压缩空气快速接头

网友U:
这个都没见过吗?

网友V:
是个快速接头,这是的母端和公端配套使用

网友W(2011-09-29):
这个是快速接头,钢珠具有锁定作用,另一端不插上去的时候,介质不能流通,起到截止作用。

网友X:
自闭式压缩空气快速接头。它有公母两部分,它前面可不用球阀,当接头插入管道通,当拔出管道自动关闭。

网友Y:
气管快速接头!

网友Z:
3楼正解!!这玩意本车间多的是,外面那个带有滚花有环套可以向上压,然后将另一头接头放进去松开环套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不用压住环套直接将接头往里头压,只不过这样装就有点紧而已。

不过这种接头也可以用来接水啊,我车间是用来接水的

网友AA(2011-12-08):
这都不知道,??开玩笑的吧?

网友AB:
楼主身边应该不会没有不知道的吧?直接问一下就好了。

网友AC:
是气管的快速接头啊

网友AD:
引用 网友B:
气管的快速接头

网友AE:
快速接头,使用时注意漏气

网友AF(2012-01-15):
气用快速接头

网友AG:
气管快速接

网友AH:
是气管的快速接头,我们厂有好多,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L:
是气管的快速接头,我们厂也有的。

网友AI(2012-02-21):
气阀的母头

网友AJ:
看来是气管快速接头

网友AK:
这就是气管的快速接头,CNC换刀装置也是这个结构
一般的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