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我公司有一台电动机,配的是施耐德ATV71 45KW变频器,由于工艺要求,只在17HZ的频率下定频运行,原设计是带制动电阻的,但本人认为该电动机本身有电动液压抱闸,也就说停车时,抱闸立刻对电机进行制动,所以可以不加制动电阻的,而且变频器的减速时间可以设为0秒的,不知这种认为对否?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为0秒的话,变频器一收到停车命令,立刻关断输出,也就说此时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将不会产生旋转磁场,那么即使转子由于惯性继续旋转的话,对变频器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没有磁场,定子绕组也不会产生电流回馈变频器,这种看法对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针对你的情况,实际你只需要将变频停车方式设为自由停车即可!停车的动作由液压报闸实现即可!你的速度低,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停机电机就基本上不会动了.这时把减速设0秒应该是不会报DC过电流的

网友C:
制动电阻,是用于变频器快速泄掉电容里的电荷。。。一般情况,比如风机,停电,就风扇翅自由转动,停到哪里都无所谓。就不用制动电阻。。其他场合,只要是带动机械部分运动,需要及时将机器停在某个位置的,都需要制动电阻。。。且,一般抱闸,是在变频器输出零信号以后,才能抱闸,如果抱闸启动过早,相当于电机堵转,会烧坏变频器,或者电机的。。所以,设计一定要谨慎。
我是通讯网,从gongkong搬家过来,请多关照。。

网友D:
采用自由停车的方式,就可以断电后,没有回馈电流。

楼主:
请教kdyj1老师,我有一台45KW的施耐德ATV71变频器,原来带的就是37KW的电机,现在这台变频器在运行时总是报故障,我想用一台3KW的电机对它进行一下测试,若变频器关于电机的参数不修改的话,可否?另外此变频器电机功率参数最小也只能改为15KW.

网友D:
首先,变频器报故障,报的是什么故障呢?是过电流?还是过电压?还是...?

第二,采用相同的功率、相同极对数的电机,可以直接连线使用,不用再做调试的参数设置了。不过一定要都相同,也就是额定转速、额定转矩、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功率因数等等,都一致。

网友E(2011-02-23):
电阻如果不用,一但机械制动失灵由于惯性就会在变频器直流母线上产生直流过电压而烧坏变频器的IGBT。

网友D:
斜坡加减速时间设为0?没用的。因为任何一个系统,就会有自己固有的机械转动惯量,就是再小也有。所以加速度不可能实现无穷大。也就是加减速斜坡时间不可能是0.

网友F(2011-07-28):
起重机, 机床,提升机,电梯,什么的都要加制动电阻的

网友G(2013-06-20):
不要设为0,但估计你的转动惯量不会太大,没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