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正转30s,停2s,然后反转30s,停2s,如此循环5次,这程序如何写?

我总不能把编好的那一套正转-停-反转-停,复制粘贴5次吧,哈哈~!请大夹们帮忙哦~~!

网友A:
反转五次?比如说反转的输出端子是Y1,把Y1下降沿接计数器,然后计数器设定值为K5,接下来你应该知道了吧?
或者用FOR NEXT指令做,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转五次?比如说反转的输出端子是Y1,把Y1下降沿接计数器,然后计数器设定值为K5,接下来你应该知道了吧?
或者用FOR NEXT指令做,看下编程手册

使用FOR指令来做必须不断复位看门狗,否则……

网友C:
计数,到5次停.

网友D:
一套动作完成了,输出个标志位,用这个标志位去自动启动
然后计数,计数到了就不用再次去启动

网友E:
可按5楼的方法,“一套动作”计数一次,5次后停。

网友F:
2楼方法

网友G(2011-05-10):
仅供参考

网友H:
我写的参考程序,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I(2011-10-15):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0d84b009fabd44566a60fb89.html

网友J:
自己编的你看看

网友K:
用计数器

网友L(2013-06-15):
For Next 不是同一扫描周期内重复扫描么。。。。。弱弱的问。。。。

网友M:
回复 网友J:
从你的程序上大致上还可以,但时间不对,要求是30S,虽然可以5次,以后想启动就不可以了。

网友N:
用SFC步进顺控指令写一套动作流程,用计数器计五次然后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