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星角启动以后,当132KW运行在重载下需要30秒,这是角接。运行在轻载下需要60秒,这是星接。这样来回交替运行可以吗,能省电吗,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不明白,求高人指点

网友B:
没试过,冒险的做法。何不用变频器控制呢?

网友C:
电动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就要减小,电动机出力降低,带过大的负载时,绕组就容易发热。
会使热继电器发热,引起跳停

网友D:
你要说清楚是电机带的什么东西(行车,还是?|)

楼主:
请各位老师给我分析一下,132kw--6.电机带的是1600双盘摩擦压力机,如果按以上方法运行。会有什么后果。谢谢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E:
132KW电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不停地进行转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省电,就算理论上可行,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要考虑的因素有几个:1、控制设备的寿命;2、电机转换的时候所受到的冲击电流;3、线路的冲击电流对电网和其他设备的影响。得不偿失的一种做法,就算能省电都不足以弥补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元件损坏的损失。。

网友F:
不知楼主这样来回变换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我们厂里的一位老师傅,响应领导节电号召。想起了这种节电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的一位老师傅,响应领导节电号召。想起了这种节电的方法。
tounao头脑一时发热。

网友H:
这样不合算吧 电机坏了你要节好多电才能补上也

网友I:
脑子有问题    你来回的切换电机发热严重啊  你的设备使用寿命没有影响吗   电气元件也发热严重   想省电就用变频不就得了

网友J:
kzla
不会省电,相反还控制柜,电机都会受到影响。

网友K:
省电不晓得 ,烧设备是肯定的

网友L(2019-01-31):
靠星角反复运行达到节电目的。想法是好的。据个人经验认为这样不行。首先转速反复变化可能会影响生产。另外,星运行时工作电流可能要高出电机额定电流,因为这时属于启动状态。长期下去对电机不好。反而费电。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们厂里的一位老师傅,响应领导节电号召。想起了这种节电的方法。
理论上可行,压力机是工作在空载与负载的不断变化中,空载时接成星形是可以减小一点损耗,但如此频繁变换对接触器等控制元件的寿命影响很大,将使故障率大为提高,也许省下的电费买备件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