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29):
过载能力是指其承受最大输出功率的时间的能力吗?这个是不是跟主要跟功率器件的的承受能力有关呢,跟控制有关吗?过载试验的话就直接加大负载使其达到最大功率吗?

网友A:
过载能力是由“过载倍数”和“过载周期”两个指标决定的。所谓的过载倍数是指额定负载的百分比,过载周期是指过载倍数的通断周期。

过载能力是系统功率器件硬件决定的,他与散热面积、过载倍数的允许条件有关。与控制无关。

过载试验就是根据过载倍数、过载周期的实际状态,监控、考核设备在过载试验状态下的温升。如果在一定时间之内达到了热平衡(也就是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不再上升了,保持稳定),那就说明该设备的过载能力满足设计条件,否则达不到过载能力的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