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步进

楼主(2010-12-29):
三0的PLC,能够发脉冲,控制电机,什么型号的最便宜,要买什么样的电动机,还要买什么配件,这样一整套要多少钱才能搞定,谢谢大家,我只是搞来模拟摸索的,不要求很精密.
最终要求就是要求PLC和电机接起来后,能控制电机的转速就可以,要达到这种效果,还要什么样的配件,谢谢

网友A:
脉冲控制的,那选伺服或是步进,步进要便宜些
FX系列的FX1S最便宜,选择晶体管型号的,可以发脉冲,控制伺服或是步进电机

网友B:
FX1S  MT主机;
步进电机;